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从发射到接收到 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09-09-03):
(无正文)

网友A:
无线电速度与光速一样.3*10^8m/S.看你的数据发送长度及时间.基本上是那边发.这边就可以收到.

网友B:
主要由芯片和系统设计决定,一般几mS。

网友C:
主要由芯片和系统设计决定,一般几mS。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电台发射建立时间一般在20mS-50mS,有点大吧?

网友D:
50ms是有点大了

网友B:
功率越大,需要的切换时间及工作条件建立时间就越长,KW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发射准备时间甚至需要以分钟为单位计。

网友E:
哈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都是事系统设计影响的。要如何解决这问呢。

网友F:
不能只考虑无线电波的传输。所有单元电路都对信号产生时延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设计成这样是有理由的,任何电子电路进入工作稳态需要时间,如本振的建立及稳定、PLL锁定、PA准备等等,越复杂、越高档或输出功率越大的信道需要的准备时间越长,反而是那些最简单的发射电路需要的准备时间最短。

网友G:
看你选的RF IC.一般规格书都会说明. 除了硬件PLL等固定消耗时间外.和软件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H(2009-12-02):
楼主的问题不够具体呀,是那个频段的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