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极性法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电路如下,R4,R6构成反馈网络。用瞬时极性法标示瞬时极性如图所示。
我搞不懂图中的电压瞬时极性是怎么判断的?
比如,输入为正,Q3的基极和放大器的同乡输入端是怎么得出正来的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funk:
去看模电童诗白的书 。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C:
以图中数字标号为位置:
1、+
3、-
5、+
6、+
7、+
4、-

楼主:
谢谢楼上!
你说的1、3、5、6、7、4的顺序是判断顺序吧。
那么由3负如何得到5正的呢?
请多指教!

网友C:
我说的1、3、5、6、7、4是图中的节点标号,即位置。
3到5,是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

网友D:
我的理解:由1+=>2+, 1+ =>3-,差分输入,Q3的基极和输入点1(Q2的基极)通过射极耦合,推出Q3的基极也是正,进而=>4+; 由3-,4+推出5+,6+,7+(即电压负反馈)。由于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是串在一起作用。推出该反馈电路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楼主:
我又不懂了。
9楼先说1+ =>3-,又说Q3的基极也是正,进而=>4+。
这好像矛盾。
谁能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E:
此图输入级采用单端输入双端输出差分放大电路,发大级用共集放大(带负载能力强),又用了电压串联负反馈(减小放大电路从信号源索取的电流并增强带负载能力)。
图中3点的标的电压“+”是反馈电压的极性,并不是输入电压的极性,由于反馈减小了Q2和Q3的基极电压差,也就是减小了差模输入量。
3点的输入电压可以看为输入信号的差模分量,为“—”。因此输出电压4点为正。

本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谢谢11楼,这是一种说法。

网友F:
比如,输入为正,Q3的基极和放大器的同乡输入端是怎么得出正来的呢?
原因是: Ui↑ → Q2电流↑ 因为I1是固定的 → Q3电流只能是↓ → R3电压下降 → (VCC-UR3)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