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CD1602液晶怎么一上电就只现实半屏呢

楼主(2009-09-03):
硬件图如图所示,硬件很简单,感觉应该不会有什么错,程序还没有写,但是一上电就只有下面半个屏幕有显示,上面一半不显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我看到pin3接的有问题, 分压应该从电源处取得, VL是接电源吗?

网友B:
默认都是半屏吧,要通过程序写数据才选择整个屏.3脚是调对比度的.

楼主:
3脚不接电源,直接接个可调电阻然后接地,说明书上是这么做的哦,默认都是半屏?

楼主:
四楼的资料有错误,我试过了,调整端3脚不可以接5V,

网友C:
资料只是参考,还是要自己去核的

网友D:
一般点阵字符液晶上电后显示是混乱的,经常出现半屏现象。应该迅速初始化,然后写入待显示内容。
如果整屏都写入了但只显示上半屏,多半是下半屏地址错误。注意下半屏与上半屏地址并非连续的。

楼主:
这个液晶根本就没有上下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