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交流电源失真度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交流电源的失真度的测量是不是只能由失真度测量仪来测啊,示波器能不能测,是怎么测的?
还有dc/AC逆变器,降低   失真度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A:
有专门的交流电源分析仪,如CHROMA 博计等

网友B:
示波器只能大概地看看,有经验的可以看出3-4%的失真(定性判断),再小就很难分辨。
现代的数字示波器不知道能不能分析失真度,按说高速采样后就可以分析出各次谐波,从而计算出失真度。
对工频(固定的频率),可以用高阶滤波器将基波滤除得到所有高次谐波,分别测量出基波和高次谐波,再计算。这可以用一片单片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