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红外线编码发射接收电路

楼主(2009-09-03):
请各位前辈推荐一款红外线发射和接收电路,
要求接收距离在5m以上,接收部分要有方向性
能在正常室内光线下接收。
我测试过MC145026和MC145027这两款IC
他们是配套的编译芯片,
但发现以下问题:
接收距离可以达到8M左右,达到我们的使用要求,
可以在正常的室内光线下正常工作,即对普通室内红外光的抗干扰能力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但是出现了无方向性的问题,即接收头即使背对着发射管也能接收到信号。
我们用普通连续发光的红外发光电路,即把红外管光发光LED管接,让他发连续的红外光(无编码),然后用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不会有这种现象,接收管会跟发射管相正对或者侧对才能接到。

请做过红外遥控的前辈帮忙。

网友A:
将接收头用金属包起来.只留一个要求方向的小孔应该可以吧.

网友B:
LS正解,只能靠结构保证

但仍旧不能排除漫反射的影响

楼主:
回2楼:接收头本身已经有金属包装了啊,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何带编码的红外光接收电路灵敏度如此之高,以致于背对发射管还能收到信号
但用连续的红外光发射,然后用红外接收二极管接收就灵敏度不高必须正向面对才能接收得到呢???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网友C:
发射电流调小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就怕灵敏度不够那才麻烦。

楼主:
咦,我试试看
我争取把电路图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