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9-09-03):
请问谁知道在用TPM产生PWM波的时候,频率是不是有什么上下限,感觉输出的波都不正常的,边沿抖动很厉害

网友A:
受制于MCU的时钟频率,PWM频率当然有上下限。但无论怎样,输出特定点的PWM都应该是稳定的。你的边沿抖动很可能是时钟不稳造成的

楼主:
哦,谢谢,我做的是用查表做pwm正弦波,请问查表要大概要几个指令周期????
我的程序每次都会被复位,喂狗都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