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流测量

楼主(2009-09-03):
500mA以下的交流电流如何进行测量,然后用单片机将数字显示出来。
关于数字显示的部分我会,但是如何进行测量,我不会,所以想请高手指点。

先谢过了。

网友A:
先采样,再通过AD转换一下.这好象是对直流电来的.

楼主:
ad转换这一步我也知道,但是前边的取样如何进行?
请教了。

网友B:
交流电的频率是多少?

是50Hz的工频吗?

俺有一个专利,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原理图。

专利号:200710074254.8

这个网站有:www.soopat.com

主要思想就是快速采样。不需要交流转直流。

当然,也有一定的缺陷,这里就不讨论了。

网友C:
用交流互感器做传感器,后接运算放大器,然后AD……

网友D:
这个不难.加直流偏置,也不用绝对值转换了.

网友D:
500mA以下是不必用CT的

楼主:
个人也觉得500mA太小,用互感器不大好

6楼,你的方法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E:
1、可以直接进行增益放大控制和AD转换,通过电流测量(有效值)计算式:
       I = 开根号(1/n∑ik*ik)
  式中:I-电流有效值,n-每周期采样点数, ik-电流采样值
可以计算出电流有效值
2、利用可以测量电流的芯片。如MSP430FE427等
3、建议楼主看看电能表方面的信号采集和测量方案

楼主:
初学单片机,对一些外围设备和方法尚不熟悉,希望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锻炼一些动手能力。

请高手指点,问题在一楼。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错,够简单,那个元件叫什么名字,贵不贵?

网友G:
它里面有DSP,自然不会太便宜
http://www.analog.com/en/other/r ... oducts/product.html

楼主:
ad737淘宝上有卖几元的,有卖几十元的,到底值多少?

楼主:
用这个元件也要将交流电流转为电压然后输入给芯片,是不是要用到精密电阻?

我的想法是用精密电阻将交流电流转为交流电压,然后利用绝对值电路,转为直流电压,最后通过AD送给单片机。这样做效果如何?请指点?成本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