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宏定义的基础上增加地址

楼主(2009-09-03):
宏定义:#define MY_ADDR DBYTE[0x70]
但现在想在地址0x72上写数,如何在MY_ADDR基础上实现?

如果不在宏定义的基础上,又怎么实现呢?

网友A:
  1. #define   addr   0x70
  2. set_addr(addr+3);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定义
#include "头文件"
#define MY_ADDR(i)  DBYTE[0x70+i]

MY_ADDR(0)    DBYTE[0x70]
MY_ADDR(1)    DBYTE[0x71]
..............

unsigned char Dat;

读数据:
Dat=MY_ADD(2);
写数据:

MY_ADDR(2)=Dat;

楼主:
谢谢,下午上班时,是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加for循环,从MY_ADDR1~MY_ADDR8,这样的宏定义不行吧。

网友B:
这样的定义是可行的,我在实际的应用中用过,

网友C:
#define MY_ADDR[ DBYTE[0x70+

使用时
MY_ADDR[0]=1;
MY_ADDR[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