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IA4421出了点问题

楼主(2009-09-03):
最近使用IA4421,之前测试都好好的,现在发现多次通电后有时候无线芯片工作不正常.(不能接收或是发数据,寄存器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我选择低任务接收,电流是正常的.),如果正常之后不断电,就一直正常,应该与复位电路有关吧.但是单片机每次复位都是正常的.无线芯片寄存器又读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收发数据.

MCU用PIC,采用3.6V锂电池直接供电.在电池正负极接了一个470UF的电容.因为产品设计时电流很少.当外电源拔掉后板子上一直有0.5V左右,放好几个小时也降不低.我考虑应该是复位出了问题.如果MCU正常,在延时200MS之后设定IA4421的配置寄存器啊.按知道配置数据应该是写入了,因为从电流可以看出.

楼主:
说明上写晶振在没有起晶前ISP写入数据是无效的,这个应该不对吧.这个芯片的晶振是可以关闭的啊.如果关了之后按这样的说法芯片不就没法控制吗?不知道是残留电压有关.反正将电容电放掉之后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A:
不是本振的问题,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chunyang大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如果在MCU延时之后初始化IA4421时.发一个软复位指令管用吗.我试了一下.好象好一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每次通电都有.不好找啊.

网友A:
这是该芯片的设计问题所导致,硬复位和软复位于此无关,提高电源上升斜率可解决。

楼主:
谢谢 chunyang

因为我的示波器不好,我调到10MS一格,看起来大约是2格多吧,最多算电源上升不到30MS,以芯片参考来看100MV/MS.电源从0V到3.6V大约36MS,上升斜率应该比参数要求高,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不想将470UF电容改小.有时产品工作要求大电流,电容太小电源下降也多.又担心有新问题.我将电容换330UF试一下.
470UF电容直接接3.6V电池从0V到3.6V要多长时间.找个软件计算一下不到1MS.测试却有几十MS.

网友A:
电源上升斜率跟滤波电容有关,但还跟电源内阻有关,你的软件计算未考虑这一点,所以误差巨大,实际上升时间只能用存储示波器捕捉后查看。

楼主:
我换了一个220UF的电容试了一下.容量减少一半.时间也应该是一半.不过问题还是存在,并且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当产品掉电后,如果电压大约在0.3V到0.4V左右.这个时候如果再通电.无线芯片就可能工作不正常.MCU有正常的初始化.(有一个LED指示),我想应该是芯片在0.3V-0.4V这时候芯片内部有问题.当然不接电容外电源一掉的话电源就到0V了.所以没有问题.电源上升斜率应该比芯片要求的快.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吧.暂时就这样,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如果发现不正常的只有将板子上电放光后再通电.没有别的办法.又要求低功耗,又不能接放电电阻.

网友B:
我也遇到过4421不能工作
2个问题
前一个比较简单 功率设置了变量 选择错了

还有一个是电源的 数字和模拟VCC VDD 没处理好
供Si4421 的电源波纹一大 就没**常读写

网友A:
纹波大到一定程度,芯片会自动复位,器件手册中对此可是写的清清楚楚啊。

楼主:
chunyang真的很热心

器件手册是写有,但是是对高灵敏复位的.电压变化超过0.6V就会复位.现在我用电池供电.小电流时电压3.6V.如果一有大的耗电.特别是电池要用尽的时候.电压很有可能降到2V.这样一下就就复位了.设置的参数就没有了.用电池供电,应该选择普通复位就行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普通的复位要选择0.25V.这么低有什么意义吗?
经过测试电源上升斜率应该没有问题.是因为我选择了0.25V复位.所以在电源掉电之后电容里的电源一下子还没有降0.25V.这个时候重新上电就可能出问题,不能初始化要求设定的参数.软复位也没有用的.

现在板子上当外电源没有时,电压降到0.35V左右就不降了,我等了1天还是0.35V.复位就出现不灵.现在先在电容上并个电阻放电(又要省电.先1UA放电,到0.2V之下要90分钟时间,这也太长了).还有从软件着手,当没有大电流负载选择高灵敏度复位.如果有大电流负载之前改为普通复位.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用电池供电,而是通过一开关电源给系统供电,否则电池容量末期肯定无**常工作。

网友C:
呵呵,又一个中了“法 正”的招的;P

无法 正常工作,帖子也无法 正常显示

楼主:
慢慢来,一定可以解决的.

慢慢来.不能用外电源,非要用电池.不是搞来玩的,是搞产品的.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最主要的还是问题出现是有时无.还要找来找去.芯片如果上电复位不正常之后可能变正常吗?SPI接口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我看除MCU之外带SPI接口的芯片好象都没有RST脚吧.可能我见识少.

网友D:
同意周的看法,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欢迎访问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等资料下载。

网友E:
chunyang前辈连它芯片设计问题都能看的出来。。。。。。以后得好好向您请教啊

网友E:
请问LZ这个东西能传多远

网友A:
不是看出来的,是在测试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

网友F:
si4421目前最新版本,剔除了BUG。

网友A:
4421从来就没改过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