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DIY一个数控直流电源如何?

楼主(2009-09-03):
稳压电源是电子爱好者或单片机工作者必备的武器之一,DIY数控稳压电源难度不大不小,容量可大可小,成本可高可低,是一个模拟电子电路和单片机组合的很好的学习素材,21IC人才济济,为何没人牵头搞个特色的电源出来呢?

楼主:
俺是没空搞这个了,但俺真希望有人牵头搞,我觉得大蚂蚁蛮适合的.

楼主:
老外做的,网上找的.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做开关的吧,线性的没意思

网友B:
我已经改成LED的谁能帮我打板,PIGYONg801@163.com

网友B:
打板也不白打,我提供一套主要的电子料给他

网友C:
我的建议是:开关电源 + DVDC降压 + LDO稳压
纯线性的发热是必然的,而且是烫烫的
纯开关电源,处理纹波的问题就水太深了
二合一配合MCU反馈控制,虽然MCU的可靠性比不上运放,但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软硬设计来扬长避短

网友D:
我看到1602了····

网友E:
自己玩可以把数控部分和电源部分独立出来,既便于配置不同档次的电源和数控电路,又方便合作开发。
想多烧钱的,就采用最高档的配置;想提高性价比的,就选用最简单实用的配置。

网友F:
以前电子设计大赛做过,不过俺做的不好。

网友G:
贴一个用PIC16F628+MAX515+RT1602做的

网友G:
用金属编码器设定电压,掉电自动保存设置参数,产生三角波等等。。。

网友H:
**支持DIY数控稳压电源

网友I:
AC/DC >>DC/DC >>LDO
我很同意8楼的建议

网友J:
多级变换,效率就不一定比得上线性电源了。0-50V的线性电源,效率70-80%是容易做到的,俺在十几年前就修过一台进口线性稳压电源,变压器次极有2/4/8/16/32V共5组,由继电器切换,几块比较器做切换控制,可始终保证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始终比输出高5V. 调整电路是具有浮地的5V电源,故调整电路的压差可低至2V,保证大动态下输出不跌落
================================================================

McuPlayer发表于 2009-9-7 22:2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8楼: 我的建议是:开关电源 + DVDC降压 + LDO稳压
纯线性的发热是必然的,而且是烫烫的
纯开关电源,处理纹波的问题就水太深了
二合一配合MCU反馈控制,虽然MCU的可靠性比不上运放,但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软硬设计来扬长避短

楼主:
哈哈,俺用的电源是那种有旋转波段开关作粗调的,再用电位器做细调,输出能达到点5A,0-30V可调.这种电源很可靠.作数控电源可靠性较重要,三天两头要修,烦.效率高低倒不必过分追求.

网友K:
30V/20A=600w,你一般用多少W?一般50w我都够用了.

楼主:
我的建议DIY一个数字电源,实现恒流与恒压都可设定,30V/20A,没事可以给自己的电动车充充电
在网上看到国内有公司在卖这种电源。
引用 网友L:

这么大功率的电源,成本就高了.俺一般能用到的也就0-30V,2A的输出电流够了.整机功率在100W左右.

网友J:
这个要求容易,弄一片LM1875当功率型运放来用。弄个220/18V+18V的工频变压器,双极性整流出+/26V,单片机的DAC输出0-3V,再加个前置直流放大+电平处理,送到LM1875。平时还可以推音箱

网友J:
日常电子制作,-20~20V输出足够了

网友M:
变压器出来,可控硅调压,线性控制,最好电源部分和控制单片机光耦隔离,这样可以做几路独立的电源

网友N:
这个要求容易,弄一片LM1875当功率型运放来用。弄个220/18V+18V的工频变压器,双极性整流出+/26V,单片机的DAC输出0-3V,再加个前置直流放大+电平处理,送到LM1875。平时还可以推音箱 ...
引用 网友J:

这个结构带大电容负载悬

网友O:
电源是电工的常规装备啊!

网友P:
做恒流也没那么简单,容易自激。

网友N:
加限流是很容易的

bbyeah发表于 2009-9-30 06:0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26楼: 这个要求容易,弄一片LM1875当功率型运放来用。弄个220/18V+18V的工频变压器,双极性整流出+/26V,单片机的DA ...
引用 网友Q:

看来你没搞明白容性负载对于运放意味着什么

网友R(2009-10-04):
  电源控制芯片--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
操作界面:
    K1:功能键进入设置
    K2:加1(每次加0.1,可以快速连加,是否直接输出由设置值决定)
    K3:减1(每次减0.1,可以快速连减,是否直接输出由设置值决定)
    K4:快捷变换,预置更改(3,5,9,12,15,18,24,32)等预置值,是否输出由设置模式决定
    K5:输出切换,有输出时,按下直接切换为无输出;无输出时,按下后约需1.5s不放才能有输出
输出界面
   一共3位数码管
   用于显示设置的电压和设置值。
    一共4个指标灯
    L1:输出指示灯,电压输出时显示
    L2:锁定指标灯,此灯亮说明此时工作在锁定状态下(电压值不可调整)
    L3:报警指示灯,过流保护时该灯显示,同时L2熄灭
    L4:模式指示灯,该灯点亮时,只能在关闭电压输出后才能调整输出(长按K5可进入该状态)

    设置模式
A:工作模式
   0:快速切换时自动关闭输出,顺序增、减时输出随着变化
   1:调整电压时即自动关闭输出
   2:不论何种方式调整电压均不关闭输出
B:开机状态
  0:开机时调出预置值,但并不输出
  1:开机时调出预置值,直接输出
C:锁定设置
  如果将该值变为**,然后按功能键退出,则为锁定状态,锁定灯打开,输出电压为当前电压,不可再调
  但可以使用输出切换键开/关输出电压
  要解开锁定,需按设置键切换到C,将该值变为**,然后按功能键退出。
  此功能对于学校教学非常有用,可以防止学生随意调整输出电压而导至电源、电路板的损坏。
 说明:这是一个控制芯片,属于控制部分。至于功率部分,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想做多大功率都可以...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我上传PCB图和HEX文件。

网友J:
呵呵,运放的输出阻抗与电容会有一个附加的极点, 补偿它就是了, 这个不是大学问...

任何电源,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换成一个超级运放, 就不会了?

bbyeah发表于 2009-10-1 22:0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31楼: 加限流是很容易的

bbyeah发表于 2009-9-30 06:0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26楼: 这个要求容易,弄一片LM1875当功率型运放来用。弄个220/18V+18V的工频变压器,双极性整流出+/26V,单片机的DA ...
引用 网友Q:

看来你没搞明白容性负载对于运放意味着什么

网友N:
PNP管射极/NMOS源极输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S(2010-08-06):
我对diy个直流电源也非常感兴趣。

网友H:
LS, 那您组织搞一个开源的DIY 直流电源.

网友T:
俺打算弄一个....调节就是两个示波器那样的旋钮,一个调节电压 一个调节电流跟时间!

网友G:
再整个LCD显示电流曲线和电流值就完美了。

网友T:
曲线显示就必要了,还不如把曲线送到PC端显示.....

网友U:
这电源搞不搞啊,搞的话算我一个。

网友V:
哈,支持!搞的话也算我一个。

网友W:
喊了快一年了,还没人动手啊?

网友X:
我想搞一个,问一下古道热肠,从哪个国外网站弄得原理图?

网友H:
原理图?

自已学着画,画好了上传请热肠及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即可。

网友Y: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硬件结构:开关调节(效率>95%)+线性调节(3A时消耗4.5W),整机效率>87%。
双16位DAC+24位ADC,10mV/1mA显示及设定分辨率,满载时纹波<1mVrms.

网友W:
硬件结构:开关调节(效率>95%)+线性调节(3A时消耗4.5W),整机效率>87%。
双16位DAC+24位ADC,10mV/1mA显示及设定分辨率,满载时纹波
引用 网友Y:

这个强!
不过仅显示4位有效数字,有必要用24位ADC吗?

网友Y:
呵呵,和PC机连接时显示分辨率可以提高

网友S:
楼上的电源非常不错。

不过大家是想diy,不是要现成的产品。

12楼把原理图和源程序都提供出来了,虽然不是我想知道的,还是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Z(2011-01-05):
我不会写程序,我倒是也想做一个数控可调直流电源.
硬件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软件这玩意有点难.
QQ:969391634
邮箱:fanyucheng12345@126.com

网友K:
自己D一个开关的数控电源,那是外行人干的事.或者是出骗外行人的.
如果自己D,我绝对D线性的数控

网友AA:
线性的做调试比较好,看看HP的6632B,不错的一款实验电源

网友AB:
做开关的吧,线性的没意思

说反了,纯做开关电源的没有意思!

网友AB:
做电源不但要效讲究功率,还得讲究EMC/EMI,讲究精确度.
好的电源: 前级用超低干扰开关电源,后级用线性电源.

网友AC(2017-01-14):
30V/20A,看看你的思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