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输出高电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9-03):
请各位大虾帮忙,现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I/O口经过什么电路可以转化为输出DC110V?还要考虑他的体积等因素,越小越好。
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要有外部高压电源,用IO对其进行控制,就可以输出高压信号了。

楼主:
2楼
以你多年的经验,用什么器件最佳?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低手也可以解决.

网友A:
这里不是用什么器件的问题,楼主的思维方向不对。

网友C:
楼主要的是一个独立的可控的电源。但如何控制,即要求电源如何输出,是从零开始连续变化还是简单地一开一关,楼主并未说明。
其它要求如功率效率体积重量等,均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