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问题,急求高人指教

楼主(2009-09-03):
我有块STC系列单片机的开发板,只支持串口(COM口)下载程序,但是我的台式电脑的主板上竟然没有串口(COM口)。我想先用USB数据线连接到一个转换电路,再转换成串口数据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请问有这样的转换电路没,有的话可以提供点资料给我吗??

网友A:
台式机一定有串口,未必引出而已,在主板上找插针,去买个接线口即可,用USB虽然也行,但会有兼容性问题,买成品转接线即可,不必自己做。当然,你也可以去买本本站版主电脑圈圈写的关于USB的书,上面有详细介绍,还附赠一块PCB,自制的话,这是一条高性价比之路。

楼主:
谢谢了,我去找找,搞不定的话去买个新的开发板算了,反正想玩别的单片机了。

网友B:
有usbUSB下载器啊,整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