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和弱点的隔离

楼主(2009-09-03):
(无正文)

网友A:
应为强电和弱电不是“弱点”。加槽无益,保持足够的间距才是正道。

楼主:
加槽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加槽只是为了防止脏了后漏电。

加槽的方法是在机械层画对应宽度的线条。

网友C:
一开始吓了我一回。原来“点”是“电”

网友A:
加槽不能提高多少耐压,除非是纸板,而且会增加PCB制作成本,开槽过大还会降低PCB强度,保持合理距离才重要,距离过近,开槽也没用。

网友C:
加槽不能提高多少耐压

没见过这种计算。不过,凭空想象,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D:
加槽对防止“爬电”有好处。加槽后增加了沿表面的放电距离。但加槽会影响整板的机械强度,而且增加了制板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