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语言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9-09-03):
do{
    ...
    if(cc)
       goto  dd
     ...
    aa++;
       }
while(aa<100)

dd:   ...
        ...
   我需要问的是,这个do while命令中,能否在没有循环完,
我用goto命令跳出?

网友A:
可以。break更常见。

网友B:
可以,但不提倡。你完全可以将条件溶入while里

网友C:
C 语言里,都不提倡用Goto。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为了安全吧。

网友D:
goto 这个语句,可以用的好的人可以把程序设计的非常巧妙,但是像我这样的菜鸟一般不用,只有在迫不得已(或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情况下才使用)GOTO的讨论太多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GOTO严重影响程序的结构性和可读性。。。,C中如果想要跳出循环,完全可以用BREAK,CONTINUE解决,GOTO主要用在多层循环的内层循环跳到外层循环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