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这段程序那里有问题

楼主(2009-09-03):
/* 程序功能:一键多功能控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t ;
sbit key =P3^2;
void key_k1();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for(k=100;k>0;k--);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f,g;
P0=0xfe;
while (1)
  {
    if(key==0)key_k1();
      {
      switch (set)
     case 1:
     for(i=7;i>0;i--)
              {
          P0=_crol_(P0,1);
       delayms(500);
       break;
      }
     case 2:
     for(f=7;f>0;f--)
              {
          P0=_cror_(P0,1);
       delayms(500);
       break;
      }

     case 3:
     P0=0xf0;
               break;
     default:
     P0=0xff;
               break;
     }
     }
}
void key_k1()
{
    if(key==0)++set;
if(set>=4)set=0;
F0:if(key==0)goto F0;
}
编译通不过

网友A:
编译的结果贴出来么

网友A:
哎,心情好  给你整下吧:是不是这样啊
/* 程序功能:一键多功能控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t ;
sbit key =P3^2;
void key_k1();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k;
   while (ms--)
   {
     for(k=100;k>0;k--);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f;
    P0=0xfe;
  while (1)
  {
    if(key==0)key_k1();

      switch (set)
          {
         case 1:
            for(i=7;i>0;i--)
              {
                 P0=_crol_(P0,1);
                 delayms(500);
              }
            break;
         case 2:
            for(f=7;f>0;f--)
            {
               P0=_cror_(P0,1);
               delayms(500);
            }
           break;
         case 3:
               P0=0xf0;
               break;
         default:
               P0=0xff;
               break;
      }
  }
}
void key_k1()
{
    if(key==0)++set;
    if(set>=4)set=0;
    while(!key);
}

楼主:
编译的结果贴

网友B:
3楼已经给你找出原因了。你的程序switch后少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