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为16.8V2.5A充电 14.4V5A恒压电源,方案

楼主(2009-09-03):
要求是这样的:
    1)16.8v 2.5A 恒流充电 红灯亮.电压达到恒压充 红绿灯亮,充电电流小于200ma时,红灯灭,绿灯亮.
    2) 14.4v 5A  恒压输出.
2者不同时工作.即设计功率为85W 共用一个绕组

请教怎么个思路?好像比较难弄啊!

网友A:
既然不同时工作,加不同的反馈,开关切换即可。

楼主:
不能使用开关
我在考虑这样做个24v  85W的电源,输出端并接2路 一个用充电管理IC,另一个用降压型DC-DC。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各位给点意见,我目前在找充电管理IC和降压DC-DC,有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下啊。谢谢!

网友B:
网上大把的铅酸电池三阶段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