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遇到的一连串诡异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第一,进入外部中断并退出了之后,为什么中断标志寄存器GIFR没自动清除?
    第二,既然不能自动清除,我就手动清除吧,可是如果全速运行就没办法清除中断标志寄存器GIFR,如果单步运行,或者设置断点在它前面两三步,再全速运行,就可以清除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三,我手动单步清除的时候,只清除INTF0的标志寄存器,可是INTF1,INTF2自己清除了。
    我用的单片机是MEGA32,晶振为16M,IDE为AVR Studio 4.13.
    为什么会这样呢?时间所剩不多了,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郁闷,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建议把仿真器丢掉,免得遇到低级错误(包括仿真器的低级错误),详见《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全速运行就没办法清除中断标志寄存器”?!
估计你跟本没有能力看到这个中断标志的壮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