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工具:IAR5.30+Jlink
程序可以下载到stm32的内部RAM中,并且debug,
但总是无法下载到内部flash中!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原因
那个icf文件搞对了没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了跟你相同的问题,mdk+jlink,估计也是设置引起的,但就是不知道出现在哪里,不知道上面的是否已经搞定?

楼主:
搞定了,
Linker中, stm32f10x_flash.icf要被选中。
另外在download中Use flash loader要被选中才行。
至于MDK还没搞定

网友B:
MDK+jlink现在我也搞定了,真的是设置问题,下载时选择好目标IC即可。犯了低级错误,不该不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