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瞬态抑制二极管代替稳压管

楼主(2009-09-03):
(无正文)

楼主:
另外  有必要在电枢电路接一个大电感吗

网友A:
用瞬态抑制二极管代替普通稳压管得不偿失,性能并未提高,成本却上去了。
与电枢电路串联大电感,好像无此必要,电枢电路本身就是大电感,若是串激或并激电机,励磁绕组更是大电感。

楼主:
maychang大侠   依你看上面那个H桥是用稳压二极管好还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好呢  另外上面那个图中18v的稳压值是不是高了  我觉得15v可以了  你以为呢

网友A:
如果这部分电路是单独的一块板,用接插件与驱动电路联接,最好是门极与源极之间接个电阻,防止接插件拔下时门极悬空。
如果加稳压管,15V即可。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主要是针对静电保护的,系列规格不多,而且价格比稳压管贵。

网友C:
LZ是怎么想到用瞬态抑制二极管的?

稳压管用15V是对的。

楼主:
在某公司推荐的保护电路见过这样用的
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应用指南”中最后一页也见过类似的说明
考虑到TVS对抑制静电有效果,也能电压钳位,所以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