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这部分电路,急!

楼主(2009-09-03):
这是一个充电器, 电路是在Q2端接单片机的IO口,输入PWM控制在频率为几十HZ时,输出在电感前是PWM,但频率变高时输出波形就严重变形,这是什么问题?还是后面的LC电路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输入PWM控制在频率为几十HZ时,输出在电感前是PWM”
频率不大可能是几十Hz,如是,输出端(47uF两端)也应该可以看到波形。

楼主:
是PWM的输入几十HZ,过了FDS4435输出PWM没有失真,如果频率改为1K输出就很明显地失真了,是应该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感觉楼主还没有弄清楚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不清楚电路如何工作,没办法谈失真不失真。
本来这个电路就不是线性电路,各管子都是开关工作,有什么失真不失真?

网友B:
降压型的DC-DC开关变换电路,不可能是几十Hz的频率,50uH的电感可以证明。

网友C(2009-12-06):
电路本质上是DC-DC降压回路,PWM频率的占空比控制输出的电压。LC回路为平稳滤波作用,一定频率的PWM 波形经过LC回路后变为直流。很多DC-DC IC 外围电路有此回路可以参考。

网友D:
电路本质上是DC-DC降压回路,PWM频率的占空比控制输出的电压。LC回路为平稳滤波作用,一定频率的PWM 波形经过LC回路后变为直流。很多DC-DC IC 外围电路有此回路可以参考。 ...
引用 网友C:

你的分析方法不对。这种降压电路要从输出电流来分析,电感滤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楼主在低频时波形不畸变,频率高了就变形,估计是驱动电路的问题,驱动电流不够。
导致MOS不能工作在开关区,所以波形畸变。
用1K的PWM,电感要10mh以上,不然输出全是纹波,也可能出现磁饱和。
除了液压比例阀,一般不会用这么低的频率。但频率高就对驱动电路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