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

楼主(2009-09-03):
我在用IDE66 仿真SH66L12A的时候,就运行一个空的死循环。就出现了堆栈溢出的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确定可以排除是软件的问题,则要检查一下EVB板及仿真器是否异常,您可以采用IDE66的软件仿真功能,看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基本上可以断定EVB板或仿真器异常;另外,如果是采用外部供电,且采用了不正确的方式或电压不合适,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软件仿真过了,不会出现堆栈溢出的错误,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有问过中颖的FAE,说是连接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或则是跳线有接触不好。但是我把跳线直接焊锡连接了,连接线也重新插拔了。还是会出现堆栈溢出的错误,是否可以判定是仿真器的问题了?EVB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我用软件仿真过了,不会出现堆栈溢出的错误,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有问过中颖的FAE,说是连接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或则是跳线有接触不好。但是我把跳线直接焊锡连接了,连接线也重新插拔了。还是会出现堆栈溢出的 ...
引用 楼主:

不能说是断定是EVB或是仿真器有问题,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了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