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有关STM32F105/107的CAN2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用IARARM5.40调试107的CAN1的发送和中断接受都正常,CAN2发送正常,但CAN2的中断接受就是进不了中断,也看到其他论坛上有关此问题的提问,请版主来解答!

网友A: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啊,不过我用的是105系列,一块研究研究吧.
手册说是由CAN1来管理CAN2的通讯和共享的512字节内存,但是没看着具体怎么管理啊??

网友B:
请参考附件中的示例程序

网友A:
谢谢Neoo~

测试后,目前发现唯一不同的是我的CAN2没设置过滤器14,但这个应该不会影响收吧.

现在就算加上过滤14,回环测试也无法收到!

研究Neoo给的程序中的库函数ing.

仔细对照了一下库函数,和我现在的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终于调好了,谢谢Neoo提供的程序.

CAN2的过滤器是必须得设置的,标号从14开始,不设置是不会收到的.

现在我的回环和中断接收都没问题了,再次感谢了.

网友B:
CAN2的过滤器起始默认是14,不过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成从1开始的其它值

网友C(2010-02-05):
感谢Neoo
3# Neoo

网友D(2010-09-30):
yangdoing 你好!我使用STM32F105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使用CAN2的工程发到我的邮箱:aisenwang@163.com里好吗!我不胜感激!先谢谢你了!

网友(2011-09-27):
楼主好啊,我的CAN2进不了接收中断,求指点,请看我的一个贴子,我发了个帖子求助了,

网友E(2013-04-15):
遇到同样的问题,关注,研究下参考代码先

网友(2013-10-30):
遇到同样的问题,弄了好几天都没有弄得,求楼主回邮978462113@qq.com

网友F(2014-02-27):
引用 网友B:
CAN2的过滤器起始默认是14,不过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成从1开始的其它值

你好,配置can2都需要配置can1什么啊?还是没有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配置can2都需要配置can1什么啊?还是没有调好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H(2014-10-01):
STM32F105RB的片子,CAN2调试不成功,按照上面提供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