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的堆栈增长方式

楼主(2009-09-03):
Cortex-M3的堆栈增长方式是从上往下,也就是从高地址往低地址,即push psw后sp会减1.
请问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我在Cortex-M3的参考手册里没有找到源头

网友A:
堆栈增长方式可以从上往下或从下往上两种方式
记得汇编指令里有向上或向下增长两条指令

网友B:
arm架构的push和pop执行的是满减堆栈,可参考<ARM架构参考手册>

网友C:
Cortex-M3的堆栈增长方式 可以参考 ARM v7-M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Level Reference Manual。

Cortex-A的堆栈增长方式,在芯片设计时是可以设置的: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或同时支持 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又软件来设置)。

下面一段是  ARM v7-M 中PUSH的相关操作:
Operation
if ConditionPassed() then
EncodingSpecificOperations();
originalSP = SP;
address = SP - 4*BitCount(registers);
SP = SP - 4*BitCount(registers);
for i = 0 to 14
if registers<i> == '1' then
MemA[address,4] = R[i];
address = address + 4;
assert address == originalSP;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ARM v7-M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Level Reference Manual
的B1-12发现这句话:
A full-descending stack format is used, where the stack pointer is decremented immediately before storing a 32-bit word (when pushing context) onto the stack, and incremented after reading a 32-bit word (poppingcontext) from the 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