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的程序存储区

楼主(2009-09-03):
单片机是pic18f6720,程序存储区大小是128kbytes。原始程序运行正常,并且烧录时提示:“...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1528F)”。后来打算在用“#pragma romdata”指令在程序区加些字库,如下:“pragma romdata txtCode=0x0x15300”,增加的字库长度是0x4600个字节,结果烧录时提示:“...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1FD7F)”,并且不能正常运行了。
疑惑的是,从0x15300增加0x4600个字节,怎么一下子就到0x1FD7F了?
另外,如何可以观察到程序存储区的代码分布?程序存储区是从低到高地存储代码的吗?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规律?

网友A:
字库的定义完全可以采用常数组来实现

楼主:
我就是用的数组的方式啊。rom unsigned char test[]={......};。不对吗?

网友B:
看MAP文件。

猜测还是分页造成的代码量超过了你设想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