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9-09-03):
可控制硅是一个信号控制另两端的开与闭合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还有控制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  两段信号是直流还是交流?
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因为两端不隔离直流交流都可以推荐阅读:

网友B:
只管开,不管关。
一旦开了,只有电流过零时才会自动关。

网友C:
电流过零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不是很懂,有人解释下具体动作吗,谢谢

网友D:
等待,学习一下,也正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