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出变化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我做变送器的,有个输入0-500v对应输出4-20ma,用数表监视输出时在500v输入时对应在20ma时输出时会有一个从小变大的过程即调好20ma了,数表监视线拔下过5分钟后插上就会从19.60上升到20ma

网友A:
调好后20mA电流环是否开路了?
如果是的话,原因可能是内部驱动器件(三极管?)在重上电后的增益受温度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建议使用大封装的三极管

楼主:
是啊,断开的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