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9-09-03):
(无正文)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就是个继电器,不要因为有“中间”俩字而感到奇怪,它的原理和交流接触器一样,都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
    用定时器对继电器的线圈进行控制,就是时间继电器。
    常见的中间继电器也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触头一般有四组,辅助触头有两组。与接触器相比,它的主触头较小,承载能力低,主要用于传递控制信号。
    一般的电路常分成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通过继电器可实现用一路控制信号控制另一路或几路信号的功能,完成启动、停止、联动等控制,主要控制对象是接触器;接触器的触头比较大,承载能力强,通过它来实现弱电到强电的控制,控制对象是用电器

网友B:
“常见的中间继电器也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触头一般有四组,辅助触头有两组。与接触器相比,它的主触头较小,承载能力低,主要用于传递控制信号。”
--好像这句说的不对。继电器不分主,辅助触头
简单讲中间继电器就是在控制过程的中间环节起传导作用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