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09-03):
见附件电路。
书上说是电压串联正反馈,我怎么觉得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反馈是与输出电压成比例,还是与输出电流成比例。

网友B:
看反馈信号取自电压还是电流
此图取自电压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
那么负反馈应该没问题吧?
请多指教!

网友A:
你的图是仿真图,而且是理想运放,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R2是负载,那就是电流负反馈。
没把你高糊涂吧?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如果R2是负载,那就是电流负反馈。
如果R2不是负载,那就是电压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