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忙分析一下充电器电路,急!

楼主(2009-09-04):
这是精简后的充电器电路,因为模电学得不好,不知如何解决。电路图如下:在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出电压Rd两端短接为6V多,电流表直接接地测得电流为100mA,在接上15欧姆负载时,Rd两端电压马上被拉到0.32V,10mA,怎样才能保持输出带上负载时输出电压和电流变化不大啊!

网友A:
怎样才能保持输出带上负载时输出电压和电流变化不大啊!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电压不变,接上负载,电流肯定会变。

楼主:
楼上的前辈啊,就是要保持电压基本不变,电流在64mA左右,这要怎样才能达到

网友A:
要根据输出电压,改变PWM来实现稳压的。
这部分电路被你精简了吗?

网友B:
没有精简,LZ要调节PWM实现恒流和恒压过程

网友C:
这个是全国电子竞赛的题。
LZ去看看开关电源DC/DC部分的原理的懂了,论坛上很难说清楚。
分析这个电路不能从电压出发,要根据电流

网友D:
这是精简后的充电器电路,因为模电学得不好,不知如何解决。电路图如下:在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出电压Rd两端短接为6V多,电流表直接接地测得电流为100mA,在接上15欧姆负载时,Rd两端电压马上被拉到0.32V,10mA,怎样 ...
引用 楼主:

你只有控制电路没有测试电路怎么处理嘛
加测试电路
根据测试结果调整控制电路去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