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电路实现音量自动调节?

楼主(2009-09-0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纯模拟的话去看收录机的录音AGC

网友A:
录音机上叫ALCl控制,最典型的就是TA7668
你也可以自己去搜索

网友B:
当然可以,但只能做到大概的效果,要定量只有用数字的办法。
老X好象没仔细看题,呵呵。。

楼主:
“大概的效果”也够了。请问这种电路复杂么?

4# aw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