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24V直流转24vdc的变压器响????为什么

楼主(2009-09-04):
电源出现了个新问题 在做实验的时候,加负载就响(应该是变压器在想)不加负载不响,加负载的时候把输入电压调到16V以下也是不响?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直流的变压器?

还是模块???

楼主:
直流的  输入24V  输出24V

楼主:
变压器图

网友B:
变压器还有直流的?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里的变压器响,大家别取笑楼主了

网友D:
这个版图,还真看不见管子。

变压器响,可能是磁心没有夹紧,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好,某种负载情况下产生间歇振荡,等等。
楼主说输入调到16V以下不响,电路设计不合适或元件变值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电路板可能没问题

因为这个电源是加拿大开发的

他们做的已经很成熟了

那请问通电后  可能会响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没有设计电源经验

让大家取笑了

变压器谁都知道不是直流的

楼主:
绝对的诚心请教大家!

网友A:
唉,你还是拍张实物照片来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没相机啊   我也想

手机数据线丢了  一直没去买

网友E:
变压器松动了就可能响。
如果你的电路里两个变压器安排的位置不合适,并且变压器的构造本身有问题,使2个变压器互感了,也会响。

网友F(2011-09-20):
1.负载电路LC发生谐振,耦合进了DC模块,DC模块中的应该是共模线圈或者电感在响;
2.高频噪声太强;
3.负载容量太大,超过了DC的最大额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