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铺地就把所有的网络都覆盖了,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09-09-04):
在potel99se中遇到个问题,一铺地就把所有的网络就都覆盖了,我设置的知识和GND链接,那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没碰到过。如果是敷铜的时候会连到没网络的焊盘就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你用的铺铜工具错了,
在仔细看一下你用的工具,如果你的工具使用正确的话,那就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
恩,要是点到填充,那真是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