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振荡之后,输出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2009-09-04):
1 . 开关电源震荡频率大概50K,用普通的IN4007是否可以,还是一定要快恢复二极管FR107,
2 . 另外高速的整流桥(一定是要高速)模块有那些型号(自己使用快恢复搭建整流桥太浪费PCB面积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普通的1N4007不行,但现在有一种1N4007RF,高频特性比较好,可以用于开关电源输出整流。

网友B:
输出电压多高?要用整流桥? 跟据二极管选型都不了解的情况, 担心楼主出问题: 比如单端式用桥式整流, 很容易出现下面两种情况:
1, 无法对输出电压进行闭环控制;
2, 磁通无法复位

网友A:
同意。楼主连4007能否用于50kHz都不清楚,恐怕对使用整流桥也不清楚。

楼主:
回答楼上两位
输出电压310V,因为电压波动要求不严格,所以误差电压误差大点都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IN4007是普通二极管里面的低端产品,我也凭感觉到IN4007不能胜任高频的任务
所以我才有这个疑问出来,从我在1楼的第2个疑问叫大家推荐高速整流模块也可以看出在这个电路里面我已经抛弃了IN4007,并且倾向使用高速的二极管了
另外磁心的二次绕组使用桥式整流可以吸收MOS关闭后线圈的能量
最后希望大家帮我推荐一个速度高一点的整流模块

网友B:
只有不需要稳压的开环输出,才能这么干? 而且开关管要承受稍高于两倍于输入电压的峰值

楼主:
我的MOS还是符合楼上所说的要求
我的供电电源是蓄电池12V  MOS是75N75

网友A:
另外磁心的二次绕组使用桥式整流可以吸收MOS关闭后线圈的能量

要吸收MOS关闭后线圈储能,不是这么个作法。楼主的电路好像是单端反激,完全可以少用两支二极管,达到目的。

楼主:
回答楼上
我的310V电压波动大一点也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这个电压是用于后面的逆变成为市电的(逆变MOS是7N60)
平常我们的市电是220伏特
如果电压是高出20伏特,家用电器还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这个电压波动大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输出整流管用1A的管子,供逆变,你的逆变才多大输出功率?

楼主:
回答楼上  我的逆变电流是0.5A

网友C:
有主意是好事,就怕理论基础不行,都是让人崩溃的想法

楼主:
哪个整流二极管已经该为FR307了

网友B:
建议丢掉FR307, 300nS的, 恢复损耗太大, 用HER307, 70nS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推荐
经验就是从实践当中获得
昨天星期天休息我出去买漆包线,原来的逆变器是按照200瓦来设计的,蓄电池输入12V 电流20A 电流按照3安培/平方毫米来计算,那么漆包线的直径3.0毫米 再加上趋肤效应,就选择3.2mm的漆包线,这么粗的线还是很难找的,当初走了很多的路也找不到,原来还想买两根4平方毫米的照明电线回来,然后并联,剥开皮,再套上热缩管,走了很多的路很不容易才买了一点回来。关于磁环的规格,就是外径38mm 锰锌环的那种,这么3.2mm粗的线还是很硬,绕在磁环上,因为磁环的菱角锐利,漆包线难折弯,因此线与环之间有很大缝,经验就是从实践当中获得,下次再做就要改圆柱形的EI换,12V 20A 3个75N75并联 转220V 1A 一次绕组5匝  二次绕组150匝。

网友B:
别整这么大的线, 注意趋肤效应。俺这些天跑一个100A的电流, 25KHz, 用了0.8mm的线, 60股, 没弄到扁铜带. 相当郁闷.

网友D:
是啊,用多股线 绕起来容易太多了,而且趋肤效应影响也小

网友A:
3.2mm粗的线,没把楼主的手搞出泡来?

楼主:
现在有空余时间就写一写实验报告吧 我这个逆变器是使用3个75N75并联驱动线圈的,线圈是3.2mm的漆包线在外径38mm 锰锌环,现在我是用一个单片机产生方波来驱动75N75,但是75N75很热,加上散热片还是很热,我的实验条件还是很有限的我电源供电是一个工业上用的380V/12V的控制变压器,用在220V的电压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输出当然就没有12V的拉,得到的电压是交流7V左右,再加上10000UF/63V的电解电容*3个一共就是30000UF整流,最后的到的电压也就是9.5V左右,请问我的75N75发热严重是否跟驱动电压低有关系(我的75N75驱动电压是9.5伏特是否足够???) 还有如何减少75N75的发热,我现在的75N75谈不上0电流开关的。通过线圈升压后,我在磁环线圈的输出接了一个40瓦特的电灯泡,这个灯泡有一点暗淡,我觉得还是正常的,因为我这个逆边器是按照12伏特来是设计,升压30倍,但是我的供电电压只有9伏特,少了3伏特,升压后也就是少了90伏特,所以灯泡暗淡是正常的,不知道我这样想是否正确。我今天做了升压,以后就时间再做崭波50HZ,。今天幸亏的事情就是做了升压我还是损坏了0个75N75 哦YES。
1 . 对于我我的实验,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下
2 . 请问如何减少75N75的发热

楼主:
升压电路如下 交流电容是0.3uf 线圈是锰锌环3.8mm的那种 初级0.8mm的漆包线16股并联绕4匝次级0.8mm的线65匝 N-MOS是75N75 3个并联 PWM脉冲时间是 开通是1.25微秒 关闭是0.5微秒现在75N75 都是很热的,放不下手

网友B:
首先,你的驱动电路损耗比较大,虽然下拉100R已经基本满足MOS的关断要求, 但如果是三个管子并联的话, 脉冲下降沿就比较缓了,这里要加图腾柱驱动;
其次,如果你的负载经过整流而且有电容储能,则属于恒压消磁,可认为励磁磁通复位时间与开关导通时间相等. 只要占空比要小于0.5就OK. 你连这种情况都不满足. 何况, 你负载是阻性的,也就是说消磁阻抗很小, 大大延和了消磁的时间. 如果这样玩的话,俺觉得你占空比不能超过0.15( 以激磁电流0.1倍计算) ,不

网友B:
然, 磁芯一直处于饱合态, MOS发热没法解决.( 不小心按了一下ENTER就发出去了,晕.)

解决方案: 输出桥式整流, 加储能电容, 提高消磁电压,加快消磁过程, 同时占空比下调到0.45

1个75n75就搞定了, 俺做48V输入,确良4000W的全桥, 共用了16颗75N75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明白一部分拉
我已经把哪个下拉电阻改变为47欧姆了

楼主:
补充说明 哪个负载灯泡是220伏特40瓦特的
略略知道楼上的意思,楼上的意思就是在线圈的输出那里接个全桥整流,然后再接电容,
让消磁时间减少
对不??

楼主:
我这个PWM是使用单片机来产生的,调整占空比还是很容易的,刚才我把关闭的时间延长,灯泡比原来(没有延长关闭时间)之前亮了很多,从原理上讲,延长关闭时间,那么获取能量的时间就变短了,但是灯泡反而变亮了,奇怪的拉,看来PowerAnts的方法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A:
楼主los还是没有认识到PowerAnts所说的改进方法。
PowerAnts告诉你,改用图腾柱驱动,一片功率MOS就够。你偏要减少那个100欧下拉电阻。我只问你:功率MOS贵还是小功率BJT贵?

网友E:
是啊,用多股线 绕起来容易太多了,而且趋肤效应影响也小
引用 网友D:

容易啊?我觉得一点不容易呢,我的还是4根并绕.像蚂蚁那样60根并绕的,怎么搞?搞60个线轴,再搞绞盘?

楼主:
回答maychang
PowerAnts推荐我使用图腾柱驱动,图腾柱我的理解就是上管是npn三极管,下管是个pnp三极管,因为我的电路板已经做好了,硬件上难改动,所以只能改这个电阻。我的理解是在这样的,75N75的有个结电容跟100欧姆的电阻并联,把这个电阻从100欧姆改变为47欧姆,就是减少RC常数,让放电时间更短,从而让脉冲下降沿更陡峭。我使用3个75N75并联起来,是想让多个MOS分担20安培的电流,每个MOS承担的电流就少,发热也减少.

网友D:
光改驱动没用的。

LZ先把单端改成推挽再说。

网友B:
推个灯泡, 单端足矣! 这年头别折腾什么推挽, 那是半导体昂贵的年代玩的, 考虑到绕组的不平衡,为了避免直流偏磁发生磁饱合, 推挽的磁密要用得比较小, 而且相同的一付磁芯, 铜损要比全桥大0.5倍, 得不偿失. 楼主38mm的磁环,励磁电流饱合点为8安匝,考滤到偏磁的积累效应,如果死区不足, 炸管没商量
如果实在想玩推挽,千万别用高导磁环, 除非能够确保绕组的对称性. 比较推荐EI或EE磁芯,垫张薄纸片, 就能将饱合点提高几倍,

网友B:
re: donkey89
首先, 要保留安全间距的情况下, 精确计算每一层的匝数和长度, 裁好线, 区区几匝, 还用什么线梭绞盘呢?
大大小小的线梭,俺到是自制了很多个, 长宽40*3~120*30mm

网友A:
回32楼:
你的目标正确但方向错误。
100欧姆改47欧姆,时间常数减小到一半,驱动改成图腾柱,时间至少减小一个数量级。发热量减少到什么程度,自己估计一下。
不改电路板是不可能的事。你的电路毛病太多了。
首帖你认为多两个二极管太占电路板面积,现在多用两个功率开关管你不嫌面积大?23楼图,0.3uF电容干什么用?不嫌占面积?

网友F:
搞哪么复杂做什么?直接买个UB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