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存储电流时间Tstg

楼主(2009-09-04):
1.Tstg反应了三极管哪种特性呢?也就是说,如果我选高频管子,Tstg是高的好还是低的好,还是没有关系。
2.Ton和Toff这个时间又反映了哪些,是不是这个时间越短越能响应高频,还有就是资料上给的测试时间,是不是每个测试电流不同,Ton和Toff就是不同的,这个Ton和Toff随Ib电流变化是不是有现行关系呢?
3.某些三极管的参数中没有给与特征频率,那是不是响应时间只能看Ton和Toff了?
4.在给与特征频率和开关断开时间的同时,最好是参照哪个参数来选择一个高频放大管的呢?

网友A:
1、存储时间是三极管从饱和状态退出进入放大状态的时间,和饱和深度有关,当然是越小越好,但这个参数和应用有关,如果三极管没进入饱和状态,他的影响可以不考虑。
2、Ton和Toff是开关时间,针对开关应用的,和Ib的驱动有关。
3、4、一般都会给出特征频率,开关应用看Ton、Toff,放大应用看特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