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急~~滤波器设计

楼主(2009-09-04):
现在要滤除 45hz以上的信号 电路上的电压大于1A, 电压30v,
请问我该怎么设计滤波器啊  能不能用lc滤波电路,可是这样的话电容电感太大 还有电压太大会不会出问题??请问该怎么做?
  我对模电方法确实不大懂啊~~

网友A:
电源滤波是吧?
用有源滤波,其实稳压电源本身就是一个有源滤波器,几百Hz以内的完全可以被电源的调整电路滤去,
高频的通过输出滤波电容或LC滤波电路滤除。

网友B:
LC滤波用在大功率!
RC滤波用在小功率!

网友C:
首先,要描叙清楚是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