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隔离大家都没有看到什么好的方法啊

楼主(2009-09-04):
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02&extra=page%3D1&frombbs=1

我所知道的
一、先AD换转,作数字量隔离代替
二、采用隔离放大器
三、VF-FV 中间加隔离
不知道有没有采用分立式元件实现隔离的方案(自己绕线圈都行)
要求
成本低廉(成本不低还不如买模块)
性能不能太差于如AD210AN之类的芯片(这条啥都不说了)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用线性光耦,精度要求高用先AD,再串行光耦。
隔离放大器很贵,而且速度很低。

网友B:
转化为 PWM 或 PAM 隔离再 解调 精度至少能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