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你是否认为本站默认字号(1号)太小

楼主(2009-09-04):
1号字示例
2号字示例
3号字示例
4号字示例
5号字示例
6号字示例
7号字示例
单选投票, 共有 41 人参与投票
26.83% (11)
53.66% (22)
7.32% (3)
7.32% (3)
2.44% (1)
0.00% (0)
2.44% (1)

网友A:
字确实不大,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是合理的——

1、这里的人气这么旺,如果一个帖子被盖了几十楼,字号小一点就可以翻阅的快一点,利于别人快速浏览嘛。
2、再说,字号小一点,眼睛就容易累,就不会在论坛上耗太久,就不容易有网瘾。
3、电工们看惯了密密麻麻的程序,看这些字号应该是可以忍受的。
4、字号小一点,回帖的人如果只敲几个字,自己看着就会觉得太少了,觉得太敷衍,不自觉的就多写一些内容了——这个有利于回帖的内容向更有意义的方向发展。
5、……

网友B:
7号得了,照顾老X的大眼睛。

************************************
感觉这样的做**出现新的问题。我就喜欢这么小的字。到时候我是要有意见的。也就是现在就反对了……

因此,不如给每个ID选择自己的默认字号。

网友B:
7.  是并选择自定义

这条不合理。应当是“7.  否,并选择自定义

网友C:
昨天找个软件,看到别人的网站设计的非常人性化,背景颜色可调,字体想大就大想小就小,非常的方便舒适。

建议二姨学习学习:

http://nc.mofcom.gov.cn/news/9620858.html

网友D:
楼上这个8错

网友E:
2号字挺好的。改成3号太大,长篇的放不下

网友F:
太小后看得有些累.大一号好.

网友G:
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H:
圖像加大點,字體用3號!那是理想!!!!!!!!!!!!!!!!

网友I:
不知道是21IC的问题,还是我的系统问题,我看到的默认2号字体与给出的示例大小不一样。如果默认字体大小与给出的示例相同,我没有意见,但现在看起来不同,下图是我的屏幕截图:

网友I:
我看到的示例与默认的字体不一样大,这是我的屏幕截图(仅仅把示例字样拷贝了一下):

网友J:
我觉得挺好,有点类似word里的5号字

楼主:
昨天找个软件,看到别人的网站设计的非常人性化,背景颜色可调,字体想大就大想小就小,非常的方便舒适。

建议二姨学习学习:

http://nc.mofcom.gov.cn/news/9620858.html ...
引用 网友C:

第七个选项基本上就是这个设置呀,不好意思,之前我未加详述,抱歉!

楼主:
我看到的示例与默认的字体不一样大,这是我的屏幕截图(仅仅把示例字样拷贝了一下):
引用 网友I:

谢谢提醒,已经修正了,呵呵!
快来北京了吧,记得通知一声哦,请你吃饭,呵呵

网友K:
google浏览器可以放大或者缩小,滚轮滚一下就得了

网友L:
看示例,1号字是少了些。刚看问题时,一看是1号字,还以为和WORD里一样哦,蛮大的!呵呵!

小~~

网友M:
俺觉得3号比较合适

网友N:
现在的电脑屏幕大小,从12寸的本本到26寸的台式机,显示分辨率从1024*768到1920*1080,范围很大。
有必要弄成自定义的。

网友O:
觉得默认的挺好的

网友P:
显然,老版的字体字号看上去最舒服。而且具有独立个性,一看就知道是21IC的BBS。正如一个好的广告能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一样。观察全国的BBS,没有一个和它相同的。“和别人一样多没劲。”所以,当年21IC_BBS肯定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
    可惜如今,21IC的BBS版面外观和全国所有的BBS都一样了,个性早就没有了。想模仿过去的字体字号又回不去了。过去很多好的东西现在的人已经学不会了。只能变得和别人都一样。

网友Q:
摒弃IE,直接用火狐浏览器,字体无级缩放,very easy!!

网友R:
确实小了点,再大一点就好了,要不然要很仔细的盯着看,不看仔细又怕漏了什么,尤其是一些关于技术方面的讨论的,就更要看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