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 IDE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04):
我已经安装了 GCCAVR 工具链

为什么新建工程的时候, 没有 GCCAVR 的工程供选择?

网友A:
有可能是您修改了TKStudio安装目录下的McuDev.ini文件,这个文件是用户配置文件,请您检查一下,其中一项:

[TKBI]
TKBI4=8,8,0,Build\NewAVRSettings.dll("AVR-GCC"),。。。。。

看是否被注释了。

逗号后面为AVR-GCC的安装路径,

网友B:
发现问题:
  1. KEIL 只能放在C:\KEIL下,其他目录如D:\KEIL 不能识别

  2. 当已经打开了一个工程时, 再导入一个工程(.UV2),工程窗口变了, 但函数窗口还保留着原来工程的文件。而理论上应该是被关掉的。

  3、下面编译窗口的主体貌似无法改变?

网友A:
1.Keil工具链的问题确实存在,不是不能装到其它盘,是注册表里的路径和设置的路径不同时,TKStudio是优先查找注册表的路径
2.函数窗口问题也确实存在
3.编译窗口的主体无法改变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以上问题我们会尽快修正,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原谅!

网友B:
打错字了: 编译窗口的字体无法改变,。

网友A:
目前字体设置只是控制编辑器的字体,其它窗口的字体是没有提供接口进行设置的。这个功能我们会在以后考虑加上。

感谢您的反馈!

网友B:
又发现个bug?

“创建结束动作” 功能无效? 运行用户程序1/2 都无法浏览, 手动输入也不行。再打开刚输入的就没了。

网友C:
看来TKS IDE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