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CU加WIFI实现同Iphone手机无线通信

楼主(2009-09-04):
有没有大虾用过MCU加WIFI模组实现同含有WIFI的上位机(如Iphone手机)无线通信?现在要做一种方案,不知有没有适合的WIFI模组?MCU为51系列,接口有UART及USB(外加)。

网友A:
Wifi模块有,但软件要自己写,仅有协议是不够了,而且51的性能、资源都太弱,最多仅能实现低速小数据量下的互联。

网友B:
LZ想“同Iphone手机无线通信”后干嘛呢?

走SSH协议可以实现远程终端,只是51可能够呛

楼主:
Wifi模块有,但软件要自己写,仅有协议是不够了,而且51的性能、资源都太弱,最多仅能实现低速小数据量下的互联。
引用 网友A:

---------
chunyang大侠,是这样的,由于MCU部分是在产的上代产品,目前想扩充WIFI无线功能,实现将数据传送给iphone手机(主推美国,自带WIFI),并在iphone上嵌入安装一上位机软件来实现开启通信。数据量是很小的,若选用UART目前暂定的波特率是19200.
另请教,wifi模块只是解析了IEEE802.11协议么?那大侠所指的软件部分要自己写是指哪块呢?市场上貌似有那种WIFI模组,即实现了通信协议的所有功能,对MCU的接口有UART,MCU只需通过UART接收和发送解析后的自定义数据命令码.

楼主:
LZ想“同Iphone手机无线通信”后干嘛呢?

走SSH协议可以实现远程终端,只是51可能够呛
引用 网友B:

-------
xwj大侠,目前要做的只是将数据传给iphone手机,有点类似蓝牙功能,只是因为iphone手机(美国原版)蓝牙部分不通用,所以才利用其自带的WIFI模块来实现。
其实要做的并不是利用WIFI来实现无线远程,我们只要10多米就行。

网友A:
Wifi模块的协议仅为传输层协议,你要自行编写应用层协议,总得告诉iphone应用软件你的系统是干什么的吧,得把应用跑起来,这部分,模块本身无法替你解决。

网友C:
好象有转串口模块

楼主:
有没有大侠用过或知道这样的模组啊?怎么网上好像种类很少啊?我只查到EMB-380C和hi-link。但我想找一款特经济适用型,不致于很浪费其自带的其他功能。

网友D(2010-09-23):
如果需要wifi转串口的模块,可以看看那 yizuoshe.com

网友E:
用M0或其他32bit MCU是可以实现的.我就做过, 不过后来因为CM3的USB host搞不定, 功能不稳定最终放弃了,我见过有人用CM3 + wifi卡实现了LZ要的功能. 成本大概40块左右.

网友F:
用M0或其他32bit MCU是可以实现的.我就做过, 不过后来因为CM3的USB host搞不定, 功能不稳定最终放弃了,我见过有人用CM3 + wifi卡实现了LZ要的功能. 成本大概40块左右. ...
引用 网友E:

40的那个在哪里?

我刚实现20的有线的....

网友B:
哪有便宜的Wifi模块、或卡?
请推荐。

网友E:
Ralink台湾雷凌的RT2070很便宜. 芯片价格十块多一点.

网友G(2011-06-08):
成功的开发出uart转wifi的产品。
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咨询。
在Cortex M3和Cortex M0 芯片上成功运行。
支持TCP/UDP 协议。支持WPA/WPA2加密。
为了给价格敏感的客户提供方便,可以转让8686wifi在mcu上的驱动。

QQ:554211685  手机:13488758491

网友H(2011-08-08):
我们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I:
楼主要求的东西,是个系统工程呀。单纯单片机+WIFI模块,成本高以及外围控制等功能受限。

猜测没有错的话,楼主的应用应该是利用iphone手机控制家电等等吧,属于智能家庭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J:
arm7+uclinux +usb wifi  卡

网友K(2013-02-08):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求的东西,是个系统工程呀。单纯单片机+WIFI模块,成本高以及外围控制等功能受限。

猜测没有错的话 ...

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我做的就是这个方面的~我邮箱646278328@qq.com可以发邮件啊~

网友L(2013-08-14):
同样需要

网友M(2014-09-14):
串口转WIFI模块,可以完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