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调色问题

楼主(2009-09-04):
现在我做一个产品要用到单片机PWM驱动RGB调色,我是直接采用单片机IO连接RGB三色,然后IO直接输出PWM驱动RGB三色LED,可产生的色彩很乱,本来需要黄色,产生的色彩包含4种?不明白为什么?我改变了不同的PWM频率,都是这种结果。望高手知道,是否一定要加个恒流的模块,然后在PWM驱动恒流而改变色彩?还是PWM的频率有讲究?

网友A:
先加led驱动再说吧,不管是恒流的还是恒压的,加了再说

网友B:
用内部带恒流驱动的RGB  LED,用一个IO口即可控制

楼主:
楼上的两位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单片机IO不能直接驱动RGB-LED进行调色呢?  如果加驱动,PWM的频率是否有讲究呢?还有就是推荐下LED驱动IC有哪些,主要是RGB调色的?

网友B:
RGB LED驱动IC
TM1803
DJ509
LPD6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