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 的 FTP 已经开通,欢迎大家使用

楼主(2009-09-04):
ic, se, COM
用户名:21icuser
密码:user21ic

网友A:
慢,比蜗牛慢!

网友B:
WinSock 2.0 -- OpenSSL 0.9.8e 23 Feb 2007
[右] 正在连接到 ftp.21ic.com 通过代理 -> IP=10.21.210.1 PORT=8080
[右] 连接失败 (连接超时)
[右] 正在延迟 120 秒, 之后将尝试第 1 次重新连接
[右] 正在连接到 ftp.21ic.com 通过代理 -> IP=10.21.210.1 PORT=8080 (尝试 # 1)
[右] 连接失败 (连接超时)
[右] 正在延迟 120 秒, 之后将尝试第 2 次重新连接

网友C:
选这个才能进

网友C:
老大请帮忙在本站FTP里删几个报废文件

目前已上传了24G,还有5G,园子吃到豆沙芯→快了,哈哈

网友D:
试了,打不开目录pub和incoming,不管是主动模式还是被动模式都不行。

网友C:
我这里可以的,用"cuteftp 8"

网友D:
用CuteFTP也还是一样,信息如下:
                *** CuteFTP 8.3 - build Aug 25 2008 ***

状态:>          [2009-9-6 9:36:27] 正在获取列表“”...
状态:>          [2009-9-6 9:36:27]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09-9-6 9:36:30]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09-9-6 9:36:30]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09-9-6 9:36:30] Socket 已连接。正在等候欢迎消息...
                [2009-9-6 9:36:34] 220 Serv-U FTP Server v5.0 for WinSock ready...
状态:>          [2009-9-6 9:36:34] 已连接。正在验证...
命令:>          [2009-9-6 9:36:34] USER 21icuser
                [2009-9-6 9:36:35] 331 User name okay, need password.
命令:>          [2009-9-6 9:36:35] PASS *****
                [2009-9-6 9:36:36] 230 User logged in, proceed.
状态:>          [2009-9-6 9:36:36] 登录成功。
命令:>          [2009-9-6 9:36:36] PWD
                [2009-9-6 9:36:36] 257 "/" is current directory.
状态:>          [2009-9-6 9:36:36] 主目录: /
命令:>          [2009-9-6 9:36:36] FEAT
                [2009-9-6 9:36:41] 仅仅信息消息:
                211-Extension supported
                 CLNT
                 MDTM
                 MDTM YYYYMMDDHHMMSS[+-TZ];filename
                 SIZE
                 SITE PSWD;EXEC;SET;INDEX;ZONE;CHMOD;MSG
                 REST STREAM
                 XCRC filename;start;end
                211 End
状态:>          [2009-9-6 9:36:41] 该站点支持 features。
状态:>          [2009-9-6 9:36:41] 该站点支持 XCRC。
状态:>          [2009-9-6 9:36:41] 该站点支持 SIZE。
状态:>          [2009-9-6 9:36:41] 该站点可以续传中断的下载。
命令:>          [2009-9-6 9:36:41] REST 0
                [2009-9-6 9:36:42] 350 Restarting at 0. Send STORE or RETRIEVE.
命令:>          [2009-9-6 9:36:42] PORT xxx,xxx,x,xxx,18,116
                [2009-9-6 9:36:42] 200 PORT Command successful.
命令:>          [2009-9-6 9:36:42] LIST
                [2009-9-6 9:36:43]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错误:>           [2009-9-6 9:37:14] 接受来自服务器的数据连接时发生超时(30000 毫秒)。
                [2009-9-6 9:37:15] 426 Data connection closed, transfer aborted.
错误:>           [2009-9-6 9:37:15] 接收到无效应答。

网友C:
检查一下设置

网友D:
默认就没有勾选UPnP啊

而且怀疑端口映射的问题,我把路由器的所有端口映射清除了还是一样
4种模式都试过了,都不行:
PORT列不出主目录;
PASV能打开根目录,列不出下面的目录
后面两种模式都是指令无效。

网友D:
别的FTP从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我用迅雷也上不了~~

网友C:
用"cuteftp 8"上,去收短讯

网友F:
马上就去试~

网友G:
我这里可以,上传最快达到4百多K,设置和打开后页面如图

网友H:
TYW大哥,你的头像好丑啊,换个吧

网友H:
TYW大哥你的无私奉献,小弟在这顶了!

网友C:
详见技术交流版介绍

    俺花了七天七夜,终于把29个书架,(2900多册,29.2G)搬到二姨的FTP.各位可以上去各取所需.俺还会经常更新充实书库.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21icFTP
ftp.21ic.com
用户名:21icuser
密码:user21ic

用"cuteftp 8"登录
1.先去网上下个"cuteftp 8"
2.安装后运行"cuteftp 8"
3.点"文件"→"新建"→"ftp站点"
4.填妥窗口内各项内容(选port)
5.点"连接"
6. ok

楼主:
给老t叔一个建议:如果你要更新书库,最好以日期作为目录来标识。否则那么多文件,谁知道你更新了哪个呀,呵呵。

网友D:
不许改目录,不许改文件!
下载的选好文件存在规则:相同时跳过,更大是续传即可

网友D:
问题是老x还是打不开:
命令:>          [2009-9-8 0:22:03] PORT 192,168,xxx,xxx,4,44
                [2009-9-8 0:22:03] 200 PORT Command successful.
命令:>          [2009-9-8 0:22:03] LIST
                [2009-9-8 0:22:04]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错误:>           [2009-9-8 0:22:34] 接受来自服务器的数据连接时发生超时(30000 毫秒)。
                [2009-9-8 0:22:35] 426 Data connection closed, transfer aborted.
错误:>           [2009-9-8 0:22:35] 接收到无效应答。

网友C:
不知其他人有无类似情况
    新添书确实又有好几G了,但管理确实有点问.
    上传后俺想整理一下,手又够不着......
    我想再开一个新书目录,刷新后放置10天,10天后再归类到相应专辑中去,并在文件名上标明"new及日期".
    如果允许的话,请老大行个方便,给俺配把钥匙,俺来管理.
    哈哈,伸手要权,很难为情滴哦,有困难就当俺没说过.
    哦勒.^∠^.

楼主:
不知其他人有无类似情况
    新添书确实又有好几G了,但管理确实有点问.
    上传后俺想整理一下,手又够不着......
    我想再开一个新书目录,刷新后放置10天,10天后再归类到相应专辑中去,并在文件名上标明"new ...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