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确定光耦的If,根据波特率吗?

楼主(2009-09-04):
如题,if是根据波特率算光耦的ic,然后根据传输比算if吗?到底怎么算,真心求教?还有R73,R7到底怎么算?

楼主:
兄弟我在线等呢 谢谢咯:)

网友A:
与波特率无关,应该根据电流传输比计算。

网友B:
1,发光时,光耦要饱和,与IF,CTR,次级电阻有关
2,次级电阻不能太大,
   (1)暗电流造成次级电阻压降要小
  (2)次级电阻与后接芯片的输入电容和PCB走线分布电容,使光耦截止后,放电慢
    影响波特率提高
(3)TLP521本身速度慢,波特率高不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请问楼上“1,发光时,光耦要饱和,与IF,CTR,次级电阻有关“ 能不能详细述说?光耦饱和是if*ctr>ic吗

网友B:
IF*CTR*R>=VCC, VCC是光耦次级电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除了CTR,还要考虑负载电流的需求

网友D:
485通讯后级可以加个三极管整形一下,速度可以快一点

网友B:
尽量增大IF,

1,可减小次级电阻,使截止时放电RC时间常数减小
2,可使导通时,对C充电时间减小

从而提高波特率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