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

楼主(2009-09-04):
小弟现在做一实验系统,需要有24V,+-5V,15V几种。
24V通过电池实现,请问:剩下的+-5V和15V通过DCDC模块实现好呢?还是稳压管和芯片好呢?

楼主:
请教大家,就是从电源噪声尽量小的角度考虑,到底什么方案最好呢?:Q

网友A:
用稳压管和芯片,楼主的意思大概是要线性稳压。
线性稳压出+5V,-5V和+15V,先要有比+5V和+15V高一些的正电源,还有比-5V低一些的负电源。如果是现成的,线性稳压比较方便,噪声也小。如果没有现成的,那就另外考虑了。

楼主:
我计划用+24V电池作为正电源,无负电源。
恩,就是要稳压,使电源纹波噪声尽量小,之所以考虑使用电池也是这个原因。
不知用稳压管和芯片与dcdc模块相比较那个引入的噪声小呢?
请教

网友A:
只谈噪音,当然是线性稳压小。
不过,你的要求,仅用线性稳压大概无法实现。至少没有负电源。另外,从24V取得5V,损耗也太大。

楼主:
恩 受教了 那就稳压管了 +5和+15采用贴装的7805和7815
-5V采用ICL7660了
或者-5V采用7905?
从消除噪角度考虑的话,不知这样搭配合适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