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采集与模拟开关

楼主(2009-09-04):
如题,以前我们用的是八路4~20mA传感器,分别经过8个电阻采样,然后8个运放做一级跟随,然后输入AD的八个通道,现在我想用一个通道轮流采样,不知道是否能用模拟开关8选1,来选择电流值然后经过一个采样电阻,进行采样,因为前端负载能力在500欧姆的传感器,所以模拟开关导通内阻(大概100)不用考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我自己琢磨着按照恒流源的理论,恒流源不能开路,如果8选1选择了第5通道,那第一通道岂不是在开路状态,阻抗呈现无穷大?!这样会不会导致其他通道的传感器无**常工作?!小弟三九裸跪求解!!

网友A:
先转换成电压,再过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尽量不要过电流。

网友B:
用八路取样电阻,八选一开关后接一路运放。

网友C:
图中看不到你的模拟开关,不大清楚你要干什么。
用模拟开关选择,AD一个通道轮流转换各模拟信号源,当然可以。
不过,你的意思好像是用模拟开关选择电流源,共用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再用一个运放跟随送AD,这样不可以。模拟开关无法承受那么大电流。

楼主:
回楼上两位大大!
先转换成电压的话 开启时,内阻按70算吧!加上图上电路肯定不准的

楼主:
为何模拟开关对于电流来说都会避讳呢?!为啥先要转换成电压呢?! 跪求答案!!

网友D:
哎,又一个“无**常工作”

网友D:
LZ的问题,得看你的信号源的开路电压,必须确保处于模拟开关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否则要增加限流、箝位电路。

网友E:
事实证明用模拟开关8选1进行电压采集转换是没有问题的!

得是电压选才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达人!这么简单的问题 大家费心了

网友F:
这个图中的D2是稳压作用吗?
为什么还要接个C3,22nf呢

网友G:
电流信号不能切换,
不谈模拟开关可否承受,
切换时仪表输出负载变化,输出电流有个稳定过程,
有些仪表稳定时间可能超过1s

网友H:
采样电阻每一路都是独立的,用CD4051切换到运放的输入端,然后进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