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高清电视的困惑

楼主(2009-09-04):
现在家用的大屏幕电视分辨率是多少的?能达到1080P吗?为什么数字电视节目仍然不清析呀?

网友A:
也可能是节目源的问题。如果节目源是标清的(PAL制的是720*576,还是隔行的),如果是高清频道,是进入传输通道之前在电视台端被上变换到高清(1920*1080,国家标准目前是隔行的50i);如果你用高清电视看标清频道,是到了电视接收端被上变换到高清分辨率。但是,上变换实现的好坏,对质量有很大影响。广播级的专用变换器一般都是五、六位数的价钱(就这个,还未必做得好,只是电视观众未必能注意到一些细节,如果你仔细看去年奥运会的一些篮球、排球、网球的转播,可能会注意到场地上某些斜线的锯齿、闪烁,那就是高清下变换时产生的,只是一般观众看球不会总盯着场地看斜线。当然,这是下变换。上变换一个道理,也有很多独特的问题。),高清电视的内置变换器,电视总共才几千块钱,变换器能好到哪里呢?
说实话,现在拿高清接收端看电视,多数情况还是大**打蚊子,一来高清频道没几个,多数都是拿高清电视看标清频道;另外,电视台多年积累的那么多素材都是标清的,不是一个阶跃响应就完全换的。要想全高清,必须从摄像端,到存储、编辑、传输都是高清的。而现实,显然不可能做到,起码编很多片子可能就要用到很多以前的旧素材。)
技术与需求之间,有时候是需求推动技术进步,有时候则是技术进步推动需求。我觉得,目前的高清,属于后者。高清是趋势,但是从标清向高清过渡,还是需要比较长一段时间的。

网友B:
电视机早就达到了,问题是节目源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