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高清视频传输速率需要多少?

楼主(2009-09-04):
视频屏幕分辨率1080p (1920x1080),假设其刷新率为60 MHz,请问传输这样高清视频的传输速率应该至少是多少?如果用无线方式传输,则无线标准的传输速率应该最少是多少,才能满足需求?

网友A:
60Hz的话300M点频。无线的话现在应该还不行。

网友B:
只能考虑传输压缩后码流,
现阶段最快的无线网卡标准是802.11n,速度108Mbps,注意是bps,实际应用时还要减掉协议开销,就算传输压缩后的数据流都很难达到带宽要求。

下一代Wi-Fi网络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540Mbps,那时通过WIFI无线传输高清压缩数据码流还有可能

不压缩的话想都别想。

网友C: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首先要看你是压缩传输还是无压缩传输,如果是无压缩数字传输,是8BIT还是10BIT的。就无压缩1080P 60HZ 8BIT的传输的话,带宽要求大于3GHZbps。10BIT的话比这个更高。传统的无限传输技术肯定是无法满足这个的。你可以看一些新的技术。比如WHDI和Wireless HD。

网友C:
哦,忘记说了,还有就是你信号组成是4:4:4还是4:2:2的方式,上面的是以4:4:4计算出来的结果。

网友D:
专业广播用的高清SDI,传输1080i的(场频50HZ、59.94Hz或者50Hz),要1.485Gbps(一般称为1.5G),要是1080p的(帧频50Hz、59.94Hz或者60Hz),就翻倍(一般称为3G,当然,此3G非彼3G)。当然,还有30p、29.97p、25p、24p、23.98p、以及一些psf格式的,这个也属于1.485Gbps的那个。还有,720p也属于1.5G高清。这些是SDI协议里的。要是无线,还得加上无线的非有效数据开销……。当然,前边说的都是无压缩的,而且需要传输消隐区(消隐区有内嵌音频、LTC等其他数据包)。

楼主:
WI-FI只能满足压缩数据流的传输,看来无线高清视频的路还很远

网友E:
720*576(D1)分辨率, 25 fps图像, 使用H.264 1.5Mbps的码率,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按照这个数据进行计算, 用H.264压缩算法对图像进行压缩,15Mbps带宽就可以到达非常好的效果;

不过有一点遗憾,H.264算法运算量巨大,能够对高清图像使用H.264进行压缩的设备价格非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