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中的Debug和Realse方式

楼主(2009-09-04):
STVD中的Debug和Realse方式,我的代码在Debug中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设置好Realse中的参数后进行编译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错误,请问是否有其他问题?还有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是烧写芯片,只知道下载运行,请教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A:
怎么设置的啊?

烧写芯片用STVP

网友B:
下载运行过程中,肯定执行烧写的。
不过Realse一般需要生成hex或s19文件,直接给量产烧录器烧录了。

比如我的EP868,就全线支持STM8S了。

楼主:
先谢谢,但是为什么我的代码在Debug中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设置好Realse中的参数后进行编译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错误,我用IAR的时候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呢?

楼主:
烧写芯片正常,用Debug模式下产生的,发现,如果在debug模式下,头文件和源文件只要在目录下就可以,不需要添加在STVD,但是如果进入Realse模式就必须添加,负责会报错的。现在由1138个错误减少到37个啦,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