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44的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09-09-04):
输出高电平电流LOH    -15mA
输出低电平电流IOL     24mA
为什么输出高电平时电流是负的,而低电平时是正的?还有看这个参数觉得是电流输出,那它的输出电压是怎么确定的,随负载变化吗?谢谢

网友A:
电流流出为负,流进为正。
输出保证参数里最低高电平和最高低电平时的电流。

就是说高电平输出,当流出电流为15mA时,还能保证输出电压大于最低高电平。

楼主:
谢谢楼上。15mA的电流很小,也能够保持输出电压是高电平,对吗?

网友B:
这些数字电路输出均是电压,均规定电压高于某值为高电平,低于某值为低电平。输出可以达到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条件是电流不超过某值。楼主说的15mA和24mA就是电流限制,超过此值,不能保证高电平或低电平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