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OTL功放中点电压不等于1/2VCC时。。。

楼主(2009-09-04):
当一个当OTL功放中点电压不等于1/2VCC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VCC为功放供电电源)我现在用分立元件搭的功放电路中点电压比1/2VCC高出1V多时,波形才没有失真,当中点电压大约等于1/2VCC时,波形有个半波失真。工作点很难调好。所以想问一下如果我用电路的中点电压比1/2VCC高出1V多的情况下使用整个功放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A:
输出动态范围降低,无法达到恩餐输出功率,很容易削顶或触底。

当然你用示波器调的话,当然四以自己能调出的最好效果为准。

比如上下管不是采用互补对管,而是都用NPN管时,上管没法饱和,必然压降要大些。

网友B:
中点调到1/2不是最终目的,得到最大不失真输出才是目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用的是互补对称管。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中点电压不等于1/2VCC,会不会对功放管有影响?对整个功放电路和稳定性是否有影响?

网友B:
回:
显然你的上下两管压降不同,那么发热也不同,但只要散热能力够用,就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学习了,理论和实际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