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香水版主 STM8S105的PWM与AD同步问题

楼主(2009-09-04):
香水版主你好:
我想用TIM1的OC1REF信号来触发AD采样,不知该怎么做?
看PDF上面说AD外部触发还需要开启ADON,这样怎么区分出来哪是靠TRGO触发的,哪是用靠开启ADON使能的?
谢谢,等待中……

网友A:
TIM1_CR2中的MMS设为100,ADC_CR2的EXTTRIG设为1,EXTSEL设为00.

如果是软件触发,第一次设ADON是使能AD,第二次是开始转换
如果是外部出发,只需设置一次ADON,当外部信号来的时候开始转换